华硕UX501J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20-08-07):
华硕UX501J笔记本,待机芯片发烫,更换TPS51285芯片问题依旧,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待机芯片你换了还是烫,那基本肯定是线性电压有短路或者严重漏电引起的,你检查看一下

网友B:
电流多少啊?是不是正常待机电流?发烫的电流高不高?

网友:
查下线性电压  对地值

网友:
说明应该是后级短路,烧机吧

网友C:
仔细看下有没有腐蚀的元器件,测下线性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你换了还是烫,那基本肯定是线性电压有短路或者严重漏电引起的,你检查看一下

TPS51285芯片的VREG5和VREG3脚的后级电路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少啊?是不是正常待机电流?发烫的电流高不高?

电流0.1A多,线性电压很低,不到1V,只有0.几,3.3V对地打阻200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下有没有腐蚀的元器件,测下线性对地值

线性电压不到1V

网友E:
vreg3后级有短路,没猜错的话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vreg3后级有短路,没猜错的话cpu坏了。

VREG3出来从板子中间去了,没电路图,不知从哪里找了

网友:
一般先排除EC

网友:
充放电芯片 不是19V? 19V不是和VCCRE挂在一起的?VCCRE不是和桥挂在一起的?

网友:
检查EC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应该是线性供电后面有短路

网友:
想什么呀,烧机呀,3V都被拉成了1V,烧它

网友:
应该先看看 有没有哪一路电感有短 然后再断开前后缩小范围

网友:
VREG3出来从板子中间去了, 调个3.3V以下的电压 烧鸡大法看看

网友:
发烫可能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压不到1V
查后级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用烧鸡大法,看看是不是南桥发烫,这种一体U容易坏南桥

网友:
这个板修过一个是ec短路了 你烧一下看看是不是ec发烫

网友:
到EC那边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