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自学修主板之七彩虹CF-G6-MX无内存供电

楼主(2020-08-07):
今天主角七彩虹CF-G6-MX能触发,触发一会儿掉电,不能再次触发,拔掉4PIN接口触发不会掉电,测试主板无时钟无复位,各大供电基本全部没有。按照时序先修内存供电。

采用的是RT8120A原理如图所示,测试1脚BOOT12V正常,5脚VCC12V正常,7脚COMP为0.3V不正常,由于没有图纸尝试跑线路也没有找到COMP来源,尝试更换RT8120A故障修复。
      总结:主板由于RT8120A损坏导致主板无供电无时钟无复位,更换即可。

网友A:
我的A75七彩虹 RT8120A坏了 换上用半小时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A75七彩虹 RT8120A坏了 换上用半小时又坏

芯片质量问题吗

网友:
尝试猜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