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再爆一个某宝 卖假货的芯片商-ID君胜鑫电子 店铺名-京东电子商城

楼主(2020-08-07):
今天修到一台asus E402NA  不小心把 bios  otp部分的数据擦除了。懂的人都知道 这个otp有个1kb的加密区   一般包含了一些厂商信息和机器的信息。而且这个加密区只能写一次的 。所以说你买的bios芯片是旧的是不行的 因为写了别的机器的信息了  你擦除后就写不进去了的。所以必须买新的!
         今天在某宝上买全新的bios      id名:君胜鑫电子   店铺名:京东电子商城       问题有没有这个芯片  说有的 然后跟他说明缘由 ,再三确认是不是全新的后,直接说没货,然后直接拉黑!页面上还写了假一罚十  我也慌得一B   具体自己看聊天记录,特发此贴  告示大家去这家买芯片的 自己注意了?

网友:
不如直接推荐不售假的店铺

网友:
高手打假。信息满满!

网友A:
不一定就是假芯片,估计吧卖家不是搞维修的,对你说的什么OTP加密区域他应该也不太懂,他只知道,你要求挺多的,芯片才卖3块钱不到,说白了扣除芯片成本除去运费,连个瓶怡宝的钱都挣不到,到头如果还来个退货退款,也挺折腾闹心的,所以直接说没货,省事!

不过淘宝上的芯片质量参差不齐,如果不提前问清楚,买回来有问题,耽搁时间,浪费运费,也挺闹心,都挺难的。

网友B:
支持打假,就是楼主图片不太清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就是假芯片,估计吧卖家不是搞维修的,对你说的什么OTP加密区域他应该也不太懂,他只知道,你要求挺 ...

那也不用直接拉黑我啊  我也说了  你确定全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打假,就是楼主图片不太清晰啊

电脑旺旺截的图 就是这样的

网友D:
请问楼主,那个OTP区如何读出来,用RT809H能读取吗

网友:
这个商家算好的了,没有骗你

网友:
主要是商家拉黑你,气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那个OTP区如何读出来,用RT809H能读取吗

可以 选型号后有otp字样的就可以

网友:
卖芯片的有哪个屁眼干净的?打假全军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用直接拉黑我啊  我也说了  你确定全新的就可以了

我也有做淘宝,虽然不是卖芯片,不过卖啥都一样,对于要求太多,太墨迹,感觉会闹纠纷的这种客户,都直接拉黑,不做他生意,免得下次又来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做淘宝,虽然不是卖芯片,不过卖啥都一样,对于要求太多,太墨迹,感觉会闹纠纷的这种客户,都直接 ...

你淘宝做什么的,只卖图纸么

网友E:
这样的必须曝光,不是芯片便宜和贵的问题

网友:
我也做淘宝的,买之前问题多的人,售后也多。

网友(点评):
前提是,你所卖的东西自己要了解一些其特性-----自觉的阐明要点。有好多卖家故意隐瞒重要内容或者不去了解其特性---你问的重点都给你回复的不对称或者不理你,重复问希望给确认一下就NNNNN

网友:
不是所以的淘宝卖家都是懂得维修的。他们只会卖芯片。

网友:
我还买到过假BIOS芯片两头给你放真的芯片中间放假的,刚开始用头上的可以使用,用到中间几个假货一直读不到芯片搞的我都怀疑读写器坏了。最后才知道遇上卖假芯片的了

网友:
试都没试 就说人家卖假货  太草率  几块钱卖芯片的就不知道你说的专业术语

网友:
同样是卖家,过早定义假货了,我们支持打架,但要理性分析,淘宝上有些芯片还是有真正全新的需要自己去分辨,多买多试,芯片水太深,一般都是找长期合作商!这种2块多的芯片放淘宝上面,相信都是用来钓批发鱼的,零售是可卖可不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必须曝光,不是芯片便宜和贵的问题

现在这年头都要挣钱 你要挣钱商家也要挣钱。为个几块钱的事情你愿意折腾吗

网友:
其实他们只懂卖,我们维修的人。otp有些人不懂是什么。首先人家声名是全新的。芯片他也没卖给你,就说人家是卖假货,有点不厚道吧。 人家只是不喜欢跟太黑迹的人生意。本来就三块钱的生意,等会谈个半小时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