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win7 只有一个c盘 怎么装QQ

楼主(2020-08-07):
外地客户发来求救  说他的笔记本只有一个c盘 装QQ提示个人文件夹什么的 无法安装。这种问题太偏了 如果在手头 就会给他重新分区 而在外地 也无法分区。 所以问一下大家碰到这个情况 怎么装

网友:
右键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右键c盘,压缩,填个数,应用,压缩完了把后面空白盘新建分区

网友:
装QQ会提示这个东西吗,我也是只有C盘啊,从来没有提示过,我两个系统,一个苹果一个WIN10,他是不是之前有其他盘符的,现在突然不见了,导致找不到个人文件夹??

网友:
权限问题吧,只有C盘装QQ没问题

网友:
2楼正解,楼主可以转发给客户

网友:
可能就是权限问题

网友:
用某60软件管家之类的安装不得吗?

网友:
压缩分区啊 ,,,,

网友:
直接装C盘,

网友:
装个好的系统吧

网友:
qq可以在C盘装的吧?是什么笔记本系统,装不了??

网友:
WIN7 WIN10可以直接在系统里面压缩分区,再分多一个分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