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e使用

楼主(2020-08-07):
刚玩MATS使用命令不会求大师们指导一下软件命令!看不到检测结果下步要输入什么命令才能看到!!!!

网友A:
.txt                上面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xt                上面打错了

有的说nano mods.log

网友:
它的全部命令有哪些呢???

网友:
我用的是LIUNX 与freedos的命令一样吗?

网友:
没认到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

问题是我的卡能正常用的啊

网友:
用外接PCIE接就跑B2不外接显卡就正常

网友:
第三行就是不认显卡的意思

网友:
nano有点像edit

网友:
不是NV 的芯片! 如果是NV芯片为何不认不认自己想吧。

网友:
没有认到显卡

网友:
真是奇怪了

网友C:
你这软件加了批处理,不是所有显卡都可以用高版本的软件测

网友D:
你是A卡吧!这个只能测N卡

网友E:
229   818   220    143    557   00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软件加了批处理,不是所有显卡都可以用高版本的软件测

我测690 titan x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9   818   220    143    557   0001

这个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A卡吧!这个只能测N卡

N卡!!!!!

网友F:
690要用专用的  这个通用版本不可以

网友G:
ls
cd 版本目录
./mats -e 100
nano report.txt

网友:
自己找到对应的文件夹老老实实输命令就行了

网友H:
这个软件没人分享份吗!。

网友:
把显卡拆开看下,是不AMD芯片的!这软件好像只能用AMD核心的显卡,英伟达的不行!没招了,要么软件不批配,要么显卡坏!坏显卡有的可以亮机,下个GPU-Z软件,看下显卡有没有主频,显存,频率,BIOS这些信息,要是没有主频,显存,频率,判:显卡坏

网友I:
poweroff 在你的U盘里有txt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F:
690要用专用的  这个通用版本不可以

titan X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软件没人分享份吗!。

论坛里有我也是上面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ls
cd 版本目录
./mats -e 100

不行的 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poweroff 在你的U盘里有txt文档

U盘里没有那个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F:
690要用专用的  这个通用版本不可以

690桥接芯片测金手指有一个和其它的相差10多欧的是坏了?????

网友J:
这是笔记本吧,要在BIOS里强制关闭核显,才能给N卡跑mats。若BIOS关核显的选项,就得用其他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笔记本吧,要在BIOS里强制关闭核显,才能给N卡跑mats。若BIOS关核显的选项,就得用其他办法了。

台式机不是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