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IdeaPad330-15ICN 版号nm-b581 rev1.0 BIOS

楼主(2020-08-07):
碰到一个IdeaPad330-15ICN的机器,进BIOS 系统都蓝屏重启。某宝买了个BIOS刷上还是原故障。看论坛没有此机的BIOS 就传一个上来。希望大家能用得到。

IdeaPad330-15ICN NM-B581.bin

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3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2020-09-18):
BIOS是好的。亮机很快。我的也是进PE蓝屏,插根内存点不亮。买了个屏蔽BIOS的插上内存也不亮。估计CPU挂了。

网友(2021-07-30):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的。亮机很快。我的也是进PE蓝屏,插根内存点不亮。买了个屏蔽BIOS的插上内存也不亮。估计CPU挂了 ...

我的是干脆不亮看电流应该是不过内存,请问还有屏蔽内存的BIOS,可以提供一个吗?

网友(2021-10-31):
这蓝屏的问题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2023-05-06):
我的也是进PE蓝屏

网友B:
我先下来试试,能开机一直两声报警。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B:
我先下来试试,能开机一直两声报警。

你的找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2024-04-15):
我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