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公共点电压低

楼主(2020-08-07):
联想G50,板号:ACUL3/ACUL4 NM-A361,因电压不稳导致PU301-BQ24737损坏、PQ311炸了,更换后出现公共点PR301电压只有0.75V,测量后发现安装PQ311后就会出现短路现象,拆除后不会发生短路。图纸上也没有发现什么附属零件,很是郁闷!望有过类似维修经验各位大师分析指点一下!

网友:
PQ24737重新更换,问题依旧,不通电时,测量都是正常,没有发现短路

网友:
换新PQ311后也会出现短路现象,只有拆除后不会发生短路,通病。

网友:
3楼指点一下呗!大师

网友A:
PQ309 上管有问题吗,下管导通上管没问题也不会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309 上管有问题吗,下管导通上管没问题也不会短路

全部摘除,只保留PQ311,加载1V,也会短路

网友:
检查负载检查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摘除,只保留PQ311,加载1V,也会短路

是+B吗?+B去了很多地方,估计有电容短路

网友:
应该是PU304的问题吧。量g极是不是不能关闭?

网友:
修的很干净利落,思路清晰。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引起烧芯片和下管的吧。把下管取了芯片就保护了自然不会短路。

网友:
该是后级短路引起烧芯片和下管的吧

网友:
哎呀          大师    饱嗝不过   短路

网友:
滤波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

网友:
把pr316 去掉 看下面是不是烧黑短路了

网友:
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掉,PR317也换掉,

网友:
搞好机器没有

网友:
这完全就是最简单的故障啊,楼主都14级了,应该以前不是修笔记本的吧

网友:
有可能一个小东西  这个楼主不好查吧

网友:
检查一下升压电容

网友:
LODRV一直为高吧,才会这样!

网友:
后级没有短路就检查下芯片的条件周围的元件

网友:
拆掉pl302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
你往电池方向插插看

网友:
烧机吧,芯片都装好

网友:
充电芯片各个条件正常吗

网友:
B+阻止是正常的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