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610D,型号CW65S06触发不开机之曲折思绪

楼主(2020-08-07):
                     迷失在黑暗森林中,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找到了方向,最痛苦的事情无异于此时没有方向,就像此时此刻的我,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                                  今天遇到一个神州不开机的按下开关有跳变的动作,但是电流还是回到原来的0.011A如下图所示,先按时序来,测一下公共点,一看18.86V,我加19.5V,现在只有18.86V,假公共点,没有完全导通,
打开W65S0的图纸找到适配器接口

                                                                                                    如上图所示适配器从J_DC-JACK1的1脚经过电阻PR51到VA,  VA (19.5V)到P沟道的MOS管D极通过体二极管到MOS管的S极,此时电压是18.86,说明这个MOS管没有完全导通,

此时如图所示要想这个MOS管完全导通,PR44和PR36要分压才能满足条件,N沟道MOS管PQ4要导通,它的G极要为高, G极来源有两个  一个是EC的112脚发出的PMOSFET_CONTROL#
和 充电芯片PR5,我不知道这个芯片具体的运行时序,但是知道肯定先有供电,然而供电脚1  VAC,受控于P沟道MOS管PQ106,想要MOS管导通G极要为低,此时受控PQ53,

PQ53想要导通G极要为高,然而LOT6_CHG 也是由EC的94脚发出,测EC的供电,复位都是3.3V正常,EC免时钟,EC自带程序,EC何时才会把这两个信号拉高呢?

修到这我就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了,隔着窗户望纱,终究不是办法,想了想还是先按照时序来看到底走到哪一步了,
随即测待机3V,5V,测得结果有3V没有5V,问题来了,

待机芯片PU3供电有,EN0通过电阻接地或者悬空,开启线性,线性3V,5V也有了,5VPWM的开启EN_5V也通过电阻接地,
量电阻阻值也正常,然而EN_5V还连接别的地方,是否是被别的地方拉低了!,

我把PQ58摘掉果然出了5V,不过这机子还是没别的反应,还按时序来,先从RTC电路查起

VCCRTC只有2.8V,想着有点低换个3.3V的小电池上去,还是2.8,此时我是不惊反喜,我直接飞线从小电池到VCCRTC上,一上电电流上到1.0几,乖乖要亮了,
先把VCCRTC处理好,查图得知VCCRTC是由U44提供供电

果断换个芯片,此时电流在1.0几V跳变,感觉要亮,但是还是不亮,莫非是BIOS有问题吗,刷个BOIS吧
刷个网上道友的两个BIOS成功亮机

总觉点忘了点什么,此时EC是否把那两个信号拉高?公共点是否正常?,很负责的告诉你没有,公共点还是18.9左右,难道MOS管有压降?,不得而知,还有好多东西不知道,
希望我与诸君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网友A:
楼主用大师压力测试看看会不会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大师压力测试看看会不会掉

它是不开机的,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大师压力测试看看会不会掉

修好后,不会掉了,目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老司机 修的漂亮 这种就是送钱的

感谢老铁的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是不开机的,老铁,

知道 电压觉得不是完全导通啊 就是压力测试加大电流看会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 电压觉得不是完全导通啊 就是压力测试加大电流看会不会掉

昨天烤机烤了一天,今天再看看,暂时是好的

网友:
这个论文

网友:
第一次写贴,晚上回去写的,以后会抓住重点,求打赏!

网友D:
这个版   待机的时候就是假公共点    开机后才会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   待机的时候就是假公共点    开机后才会导通

刚才在忙,没有及时回复,望见谅,我测的是开机也没有完全导通还是18.8左右,不能理解,还好亮机了,难道是烤机的时候随着电流的增大会完全导通吗,可惜机器已经给客户了,只能看下一次遇到的时候再测了

网友:
待机只有3v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   待机的时候就是假公共点    开机后才会导通

好吧,只能看看下一台这样的机器,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受教了,后来把那个芯片装上也可以亮,我当时以为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老司机 修的漂亮 这种就是送钱的

多谢老铁支持

网友E:
适配器从J_DC-JACK1的1脚经过电阻PR51到VA,  VA (19.5V)________19V电压经过PR51大电阻,这个总感觉怪怪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适配器从J_DC-JACK1的1脚经过电阻PR51到VA,  VA (19.5V)________19V电压经过PR51大电阻,这个总感觉怪怪的 ...

可能是我没说准确吧,就是19V经过个电阻到MOS管的G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收藏!!!!!!!!!!!!!!!!!

谢谢支持,求打赏,老铁

网友G:
楼主花费大量时间查修和描述的原来不是真实故障,其实就是一个Rtc电路问题,对否?

网友H:
蓝天代工的很多机型待机5V触发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蓝天代工的很多机型待机5V触发才有的

嗯嗯,学习了,以前不知道,

网友I:
楼主修的很用心了,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   待机的时候就是假公共点    开机后才会导通

还有这种操作没遇到过,不然修公共点可能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J:
公共点还是18.9左右 不过二极管 只有MOS管控制的保护隔离电路 按道理 电压应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花费大量时间查修和描述的原来不是真实故障,其实就是一个Rtc电路问题,对否?

对的,一开始被迷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修的很用心了,不容易啊

谢谢老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公共点还是18.9左右 不过二极管 只有MOS管控制的保护隔离电路 按道理 电压应一样的吧

这个,按道理说,应该完全导通的,19.5左右正常,

网友K:
果断换个芯片,此时电流在1.0几V跳变,感觉要亮,但是还是不亮,莫非是BIOS有问题吗,刷个BOIS吧
刷个网上道友的两个BIOS成功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果断换个芯片,此时电流在1.0几V跳变,感觉要亮,但是还是不亮,莫非是BIOS有问题吗,刷个BOIS吧
刷个网上 ...

对的,最后刷BIOS成功亮机

网友L:
不会是电阻变大了吧?没有测量公共点电阻?

网友M: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会是电阻变大了吧?没有测量公共点电阻?

当时没往这方向看,看来思考的还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M: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谢谢老铁的支持

网友N:
这公共点电压确实不让人放心,不触发按时序修还是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公共点电压确实不让人放心,不触发按时序修还是妥妥的

确实,时序有时候很重要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谢谢老铁支持!

网友(2021-01-27):
这种板子做工真是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