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8-08):
  故障机型:iPad5

  故障现象:更换屏幕时没断电不显示。

  故障分析:此机器是同行更换内屏时没有断开电池供电,导致开机没反应,不显示。拆开机器在显微镜下,如图:

  已经连焊盘都没了,查看点位图发现是背光供电电感。

  此电感可以直连,由于焊盘没了,但能看到过孔的线只能往下找到走线,飞好线绿油固话绝缘。

  开机器正常显示了。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红圈圈错位置呵呵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圈错位置呵呵支持一下

我也是看了半天看点位图才看明白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