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80 报警不显求助!

楼主(2020-08-08):
接到单位两台E580机器   故障报警不显示 !刷bios不行!换内存也不行!有遇到的同行吗?报警声有点像音乐  !!

网友:
没认到屏幕吧

网友:
描述不清  确定不了问题

网友:
报警声有点像音乐  ,是不是喇叭问题听不清除

网友:
更换了屏幕有屏线也不行

网友:
有联想软件测试声音的 检测下。这报警一般外设问题多。比如网卡  屏线 等

网友:
你这是插内存报警  还是不插内存也报警呢

网友A:
好像不接内存就是这种音乐报警,你把内存拔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接内存就是这种音乐报警,你把内存拔掉试试

不插内存也响音乐   你遇到过什么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检测不到内存导致的!不插内存也报警   难道是cpu虚焊了?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过,还有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