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05d故障维修

楼主(2020-08-08):
本人新手,想学习一下电路维修,网上淘来一个龙威ps-305D 电源,可惜时间不长就出故障了,网上搜索不到电路图,不知道从何下手。

拆开后:
      主板显示303 的 看样子是改装过的。

故障:
         1、电流细调电位器不正常,拆开测电阻有时12K多了(正常应该1k范围),电位器拆开加油后阻值变正常。
         2、电压可调,面板显示与万用表测得一致,就是无法 带动负载电流一直显示0,串万用表也无电流输出。
         3、面板电流一直0.00~ 0.01调动
         4、主板电阻134、143 烫手

     坛里兄弟谁给个思路获建议,谢谢!

网友:
补充烫手电阻位置

网友:
仔细检查板上所有微调和带柄电位器,色环电阻也检查下,现在的色环电阻大多省成本铁脚电阻,两个引脚无比纤细,环境如潮湿容易腐蚀断。。。

网友:
刚测了下R143 电阻  阻值30K,我怀疑阻值飘逸导致三极管工作不正常,有谁的主板跟我一样的?帮我看看是不是阻值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