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plus u5tc电池不触发

楼主(2020-08-08):
继续求助适配器触发正常。电池不触发,电池状态长按触发开机正常,雷神st plus u5tc 主板是n850hjmb-0d,有路过的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附上机器图纸

网友A:
雷神 的机器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神 的机器 。。。。。。。。。。。。。。哎。

看样子大哥一言难尽啊

网友B:
部分 神州雷神的机器 就是长按(按住2秒左右)触发的

网友:
电池供电短按红灯亮不触发,长按两秒开机,本来设计就是这样,主板没问题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机器可能是好的吧

网友:
机械革命那款X6 用电池按3秒才开机

网友:
好像那几款游戏本用电池开机都是长按几秒才开机的

网友:
神舟的机器,有些用电池开机,就是要按4秒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部分 神州雷神的机器 就是长按(按住2秒左右)触发的

感谢大哥指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热心指导,那这样的话机器就是正常的,小弟少见多怪了,只因是看了前辈一篇海尔机器的帖子,和我的问题特别像https://www.chinafix.com/article-3296-1.html 所以感到疑惑提出此问题来求助大家,谢谢各位 祝暴富。

网友:
要是遇到三星的本没安装电池用适配器开机不了不得折腾你

网友C:
电池状态EC处于超低功耗待机,按下开关要开启S5电压,南桥进入S5状态才上电,,适配器的时候南桥直接进入S5状态

网友:
这款属于正常

网友:
三星的本要是不安装主电池,要按五六次开关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部分 神州雷神的机器 就是长按(按住2秒左右)触发的

学习了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个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状态EC处于超低功耗待机,按下开关要开启S5电压,南桥进入S5状态才上电,,适配器的时候南桥直接进入S5 ...

哦 是这样啊,了解电路设计方式很重要,敬仰大神

网友:
这机器还有这么个问题,还需要长按2s。学习了。。

网友:
常按触发不行么

网友:
神州的笔记本也是要长按1-2秒才开机,跟别的有一点不一样

网友:
能用不就行了吗?

网友:
雷神开机好像都很慢

网友(2020-10-24):
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我也以为是电池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