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无法启动

楼主(2020-08-08):
mac充满电关机后闲置一个月后无法开机,拆机发现贴片电容击穿.这个是否影响到机器无法启动,保险丝在什么地方?

网友A:
送修吧,自己搞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B:
先把电池拆下来,再把坏电容拆下来,再测还短不短路,不会最好送修,别把故障扩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电池拆下来,再把坏电容拆下来,再测还短不短路,不会最好送修,别把故障扩大

最开始怀疑电池的,然后把电池拆了.万用表测击穿的电容是短路的,现在拔掉了就没有短路了.等电容到了焊上试试.想着送修都是被专卖店坑的.估计他们修都是一整块板换吧.

网友D: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

还没,购买的电容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吧,自己搞容易扩大故障

这个击穿的肯定是坏的了,试一试希望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开始怀疑电池的,然后把电池拆了.万用表测击穿的电容是短路的,现在拔掉了就没有短路了.等电容到了焊上 ...

一般不会的,都是直接修,可能价格稍高些

网友:
电容短路了,直接去掉就可以,这一路电容很多,甚至不用换上新的。以我的经验,去掉就可以修复了

网友:
什么人都进来浑水摸鱼! 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

网友:
先把击穿的电容拆了看还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不装应该也问题不大。

网友:
先送快递公司的

网友:
这机器电容换了,十有八九还没有其他故障

网友:
童鞋,我觉得你不像同行吖?

网友:
拆掉电容。试试呗

网友:
不用换,去掉直接试试能不能亮机啊,不能你换上还是不能亮机,到时候问题就大了。

网友:
换坏的电容,再检查主保险有没有开路,有的话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