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80掉件了

楼主(2020-08-08):
求问图中电阻型号,显卡现在风扇不转,随便拿个电阻换上直接满速,驱动调整转速为反方向(加高转速实际在降低,拉低转速实际风扇起飞),感觉像是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但是显卡不是pwm调速吗?不该有这种电阻的!

网友:
怎么看像是保险

网友:
直接一坨锡连起来,也是满速狂转,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显卡温度高了,风扇自己停了!

网友A:
换个电阻看看   随便在主板上拆个电阻换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阻看看   随便在主板上拆个电阻换上看看

换了,如描述

网友A:
不应该啊     保险 电阻 都弄了    就差点容了 你贴一个一样大小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     保险 电阻 都弄了    就差点容了 你贴一个一样大小的看看

现在一坨锡连起来,效果和电阻一样,驱动里调整转速是反方向控制,拉高反而低,拉低反而高!显卡现在能拉转速说明调速没坏,显卡温度升高风扇会停转,温度低风扇会起飞说明温控没坏!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电阻,作用应该是显卡温度过高发来低电流这个电阻会强行拉高起到拉高风扇转速,显卡温度低会发来高电流这个电阻强行拉低来降低风扇转速?这是个什么奇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     保险 电阻 都弄了    就差点容了 你贴一个一样大小的看看

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可能是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其他没道理啊!

网友(2020-09-09):
论坛里有rx480电路图,参考着测量一下也许就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