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进系统掉电

楼主(2020-08-08):
师傅接收一台三星R428笔记本,故障为进系统时掉电,师傅说,直接把那电容弄了(如图),在料板上拆4个330电容换上(如图),果然好了。顺带说说一句,师傅说宏基笔记本本类似故障也可以直接采用同样方法!还有三星此款不开机,显卡背面电容也容易坏(由于没拆主板,无法拍背面!

网友:
这电容有点粗啊

网友A:
四个电容不够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容不够稳定吧

330就是33欧,4个132欧,够用了,经验

网友B:
这个机器好老,不知道你收维修费多少钱?

网友:
老师傅的经验确实好使

网友C:
好几年前搞维修时就经常碰到这种NEC通病,现在还有这种生意做?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得不能通病的了,现在这机子基本也碰不到了

网友:
那个桥的rtc漏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D:
我一般就用两个470。现在这个拆机电容便宜得很,我一买就是买上百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就用两个470。现在这个拆机电容便宜得很,我一买就是买上百个。

这个电容很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好老,不知道你收维修费多少钱?

应该150元可以了

网友:
我修了十几台这款机子

网友:
这机器不用说

网友:
这电脑坏了谁还会修

网友: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得通病的了,现在这机子基本见不到了

网友E:
你这师傅不专业 没把你教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师傅不专业 没把你教好

看起来是哦,电容的单位是法,不是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是哦,电容的单位是法,不是欧!

南桥和显卡都认错了

网友:
第一次可以加电容都行。这机器就是捡钱。

网友G:
这种焊法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焊法不美观!

确实不够完美

网友:
容量过1000 貌似就够用。经验,不一定准确

网友:
这机器通病了,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几年前搞维修时就经常碰到这种NEC通病,现在还有这种生意做?

有,我上班这老板这压箱底的,被我翻出来弄好昨天530块钱卖了

网友:
330只有33欧是 什么鬼?

网友:
很老很老的机器了。估计报价不高

网友:
青铜,毛还没长齐,继续努力学习

支持 反对

网友:
不用拆。加两个330uF电容就可以。电容要飞线

网友:
这年头还能修到这机器,实属不易,这活干的美滋滋

网友:
也是老机器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