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_

楼主(2020-08-08):
耕升GT660显卡开机显示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_    修了好几天  没修好,准备当垃圾卖了,不甘心!

网友:
活久见,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将三极管短接

网友:
这样的回复神了,到位,能帮到人了

网友:
电源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将芝麻管短接就好了吗?

网友:
那是没有接独立供电,或者没有检测到独立供电才会提示这个。有的是8P只插了6P也会这样

网友:
方法用尽,看我这爆脾气,一阵乱短接OK。

网友:
开始也是找了一些资料,大至了解到这个原理,查了一下6PIN供电的黑线中间,到了这一堆三极管,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太。一个一个三极管来。

网友:
核心崩脚也会这样哦(-ω-`),多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