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断针怎么补针

楼主(2020-08-08):
CPU座断针怎么补针,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网友:
一根还好 要是几根 就换底座    不是一般人可以换的

网友:
INTEL的没什么好方法,看运气有个别断了也能用

网友:
你就是换了针脚,后续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补针挺简单的 用锡浆和风枪就能搞定

网友:
看几根吧,多了不值得,一个两个就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