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3650 m4 服务器主板主5V待机短路

楼主(2020-08-08):
x3650 M4 主5v待机短路。 板子很大所有供电都是分立式供电。据观察板子大体颗已分为三大部分cpu 内存子系统  PCB 单片机子系统  外设子系统 (包含供电)
5v短路,(其USB 5v 直接由待机过保险)顺板子跑线发现其5V主待机位置在内存供电的旁边,很隐蔽是数字供电VT262WFPWM集成MOSFET。

更换PWM及电感(电感在拆PWM时被干坏了).
这个主5V待机常态对地也很低二极管挡压降只有0.112V左右,远低于笔记本板子的一千多。

更换过后正常加电。更换加电后5V电感前级工频待机状态下75khz左右。
示波器模拟眼图玩玩 别见笑^_^

另外附上其他部分待机电压的位置希望对大家以后维修此机型会有帮助。

最后的亮机画面

网友:
没有一点资料的机器盲修,很大难度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没有参考图纸 都能搞定

网友(2020-09-16):
差不多一样问题  5v没有待机,面板指示灯不亮,查到是12V过来电感断了。。。

网友:
服务器可是不好修的……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