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可以启动,偶尔不能启动,副电源启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8-08):
这个电源经常可以启动,但又偶尔不能启动,很是头疼,不敢用它来装机,只能留着自己测机用。今天测主板时,不能启动,我量得它的紫线是没有电压的。晚上着手修理它,检查待机电路。它的待机IC是TNY176PN.1脚一共有5个电阻连到大电容正极,中间三个是225贴片电阻,通电量得这三个225,有两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在14V左右抖动,另一个两端的电压是178V,换了电压高的这个225,三个225电阻的电压稳定在68V,第二次修好了这样的现象的电源,问题都是在待机IC的启动电路。

用下面这个图示意

网友:
这问题   我也的学习下!~~~~~~~~~~~~~~~~~

网友A:
楼主确认一下是5个225贴片电阻吗?五个串的话是11M欧,感觉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认一下是5个225贴片电阻吗?五个串的话是11M欧,感觉大了?.................

中间三个是,其它两个不是,装起来了才发的帖子,忘记其他两个了,好像 有一个是390K

网友:
我觉得需要师傅带进门。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