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自动重启

楼主(2020-08-09):
X功能测试都正常 但是时不时出现自动重启  一般是白苹果 有时候出现一排屏幕的图像  请问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重启就看看重启数据分析啊,根据代码再判断故障

网友:
GPU供电电感有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外配。尾插很容易坏的。看看重启日志吧。

网友:
看看重启日志吧

网友:
任何外配故障都会导致重启,更深的话主板各种故障都有可能重启,所以,你这样形容,没人能给你判断出来。先看日志,大概重启原因就知道哪一块出现的问题导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