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80 开机掉电

楼主(2020-08-09):
待机3.3V  5V 都有   , 开机电感  1.35V   1.67V   1.05V    0.78V   这些电压都出来,BIOS  在本站刷了 7   8  个  还是掉电

网友:
那就插插有没有小电压出问题啊

网友:
检查个芯片电压正常么

网友:
问题比较笼统,具体检查了哪些地方

网友:
转换电压出来了吗  S3  S0 转换电压

网友:
掉电不好搞 软硬件都有可能 只能自己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如果你能确定电压都正常了。且BIOS都正常。那不用怀疑了就是CPU的问题,有工具可以重植CPU。

网友:
有漏电吗? 电流上不去

网友:
考虑cpu问题

网友:
八成CPU  先用风抢吹吹看吧

网友:
开机的时候在键盘上面CPU 的位置压一下看是不是马上就掉电?这个主板CPU出问题的多!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电压都正常,BIOS刷了不行,就要考虑是不是U的问题。

网友:
还是cpu问题。。。

网友:
加焊cpu,看可以吗

网友:
加焊cpu,看

网友:
CPU坏了 想什么呢  这样那样的

网友:
供电都正常考虑cpu问题

网友:
查一下CPU的供电,没问题的话,考虑CPU虚焊或者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