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NM-A074-1.0-VIUU3

楼主(2020-08-09):
联想 YOGA2PRO bios一份,已经修改好ME,亮机速度OK

YOGA2PRO VIUU3 NM-A074 RE ...

YOGA2PRO VIUU3 NM-A074 REV.1.0 BIOS.bin

网友A:
请教那个蓝屏出错图,是刷BIOS后解决了此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那个蓝屏出错图,是刷BIOS后解决了此问题?

这报错是没装硬盘,没有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报错是没装硬盘,没有启动项

谢谢回复,我的2PRO是偶尔报这个故障,硬盘在,在背面D壳CPU位置,轻轻敲两三下,故障就没有了,所以在找问题所在及解决办法。

网友(2021-09-26):
多谢指点,困扰我很久的问题终于解开

网友:
在论坛下载的bios 刷上去内存变成2g  我的i5的cpu  (不是你的bios 我先问一下会不会内存容量变了)

网友(2021-11-05):
有人刷亮了吗?????????????????????

网友(2022-06-02):
下来试试!!!!!!!!!!!!!!!!

网友(2022-10-15):
i7 8g 刷了变4g 开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