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惨,ipad5硬解后不开机

楼主(2020-08-09):
一台ipad5,硬解好后测试正常开机并激活
因装屏蔽罩时没有断开电池螺丝,可能是装时那里碰到了而短路了,装好屏蔽罩后不开机,不联机。
测开机电流15ma左右跳变,测1.8V电压也是这样跳动,不知是哪里坏掉了。

补充内容 (2020-8-14 18:09):
后然发现居然是电池坏了,电池不充电,电压只有3.4V。而且这块电池在硬解之前是100%电,更奇怪的是我的5A电源开4V也没有启动。不过现在换了块电池又重新写码可以用了,因为码只保24小时,重刷机又锁了。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IPAD5 最容易报喜

网友:
这下要亏了么。。。。。。有没有想抽自己的感觉。

网友:
电源芯片挂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维修有风险,,同行需谨慎!!

网友:
没断电 主板短路了 ~

网友A:
更换 硬盘 没有想象那么容易爆锡 看看上盖有锡球吗 没有  几乎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 硬盘 没有想象那么容易爆锡 看看上盖有锡球吗 没有  几乎都是硬盘问题

其实也没有这么容易爆锡

网友:
维修有风险,,同行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