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3,TPN-Q194,dag3aambaf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8-09):
先说下拿到手的情况。症状很明显,不触发。待机0.003A,插电指示灯不亮。
用客户的原装电源是这样。用手上的DC电源也是这样,用我自己进的HP小口电源也是这样。
维修过程。
这机器没有图纸,但是有其它的图可以参考,一个是LA-D301P,EC,待机芯片都是一样的,
另一个是DAG35AMB8E0,EC的引脚功能定义有些区别。两个图可以互相参考。
查基本条件。都正常。供电+3VPCU,WRST#,LID,AC_IN,VCORE都正常。
测PWM芯片,待机有5V,没有3.3V。查开启,EC_ON(112脚)没有开启。

继续查EC条件。。基本条件都正常。没招了。。。
怀疑EC资料坏。查资料这个EC是带程序的。但是有测到EC有几个脚直连BIOS。有人说这机器
是第一次上电会自动从BIOS读取程序到EC内部。于是下载BIOS资料刷上去。故障还是一样。
订芯片回来吧。
3天后。网上发剪板的。。。但是到手是全新封装。不是剪板那种(这里我怀疑这个芯片内部
是不带程序的,因为以前买的剪板都是焊在料板上的。这次买的和全新包装一样!)换上去
。症状一样。维修陷入困境。
后来上示波器。测EC_ON,发现这个信号发出几毫秒以后又掉下去了。也就是说,用万用表测
的不出EC_ON,实际上不是没有发出。而是检测到什么问题之后保护了。测PWM3.3V也是产生
几亮秒以后掉下来了。
上基地一翻搜索之后,发现一个地方异常。AD_ID,EC引脚67脚。我测只有0.6V。

但是查论坛
这脚电压应该是1V多。

查了一遍电路以后没有发现哪里不正常。。后来就直接在这个脚加一
个1.5V。结果。。。这机器好了!插电指示灯直接亮了。按开机键正常触发!
也就是说,我的DC转接头有问题,我自己进的代用电源不识别,客户自己的原装电源也有问
题。。。或者说这个机器太挑电源了。
解决办法: 上面是类似电路图,这机器也有一个R5119电阻从AD_ID接地。但是D5100没有安装。在D5100位置接一个10K电阻。OK!

解决的原因:客户拿过来,这机器原装充电器识别脚有问题,电池鼓包。再加上主板不开机。三个加起来全换的费用客户接受不了。。。

反正现在客户不管用啥充电器,都正常使用了。不挑充电器了。就这么招吧。

 会员504041300鑫豆2025-8-8 11:07
 会员19523300鑫豆2025-8-6 08:07
 会员1566439300鑫豆2025-7-30 10:41
 会员882225300鑫豆2025-7-12 16:28
 会员1559646300鑫豆2025-7-8 16:34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这个还真想不到

网友:
第一下 没看懂  第二次 才明白

网友:
这样的方法可以解决,不充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没想到过的

网友:
现在是这样报的太多客户肯定不接受

网友A:
这个板我遇到过。
不插大电池,或者大电池没电的情况下,用维修的转接头不充电也不触发,用原装150W适配器则正常。
电池足电的话用转接头才可以开机

网友B:
你这个是飞线到R5119了吗

网友C:
HP 的机器本来就挑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 的机器本来就挑电源。

好啦.改了以后主不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飞线到R5119了吗

是接了一个10K电阻.一端接3.3V,和R5119分压.而且实际电路中R5119不是12.1K,实测是6K多.

网友:
这机器就要用原装适配器不然不触发遇到很多了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修起来就头疼

网友:
r5119漏电坏了吧

网友:
问题都凑齐了

网友:
就是电源头坏了,修过好几个dag35am开头的版号了

网友:
仔细看,是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我遇到过。
不插大电池,或者大电池没电的情况下,用维修的转接头不充电也不触发,用原装150W适配器 ...

但是这个机器我修好以后,不插电池是可以触发开机正常使用的。单独用外接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因为这个机器没有CMOS电池,不插电池开机显示会有点慢。

网友(点评):
不插电池配功率足够的适配器可以触发,转接头不行。估计是功率识别问题

网友D:
这机器原装充电器识别脚有问题,电池鼓包。再加上主板不开机。 这个机器电池就是爱怀孕 适配器还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原装充电器识别脚有问题,电池鼓包。再加上主板不开机。 这个机器电池就是爱怀孕 适配器还挑

现在好啦。修了以后不挑了。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怎么弄的1v接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怎么弄的1v接过去的

分压啊。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了。仔细看。

网友:
119漏电坏了吧

网友:
学习了,HP挑电源。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我手里也有一台,那天有空了可以修一下

网友F:
楼主这个修好后能正常充电不?虽然电池鼓包了,但应该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修好后能正常充电不?虽然电池鼓包了,但应该还能正常使用

可以正常充放电。不过客户已经同意更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正常充放电。不过客户已经同意更换电池了。

哟西,楼主的思路非常的灵活,已加分

网友H:
这板子天天修,我建议你用可调电源,电压调至 22.6V  基本亮灯 测试正常          不信,可以试试      不局限于这板子,很多HP 的  都是22.6V 基本OK

网友:
这样的方法可以解决,不充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板子天天修,我建议你用可调电源,电压调至 22.6V  基本亮灯 测试正常          不信,可以试试      不 ...

这招不错.不过像我手上这个板子,如果客户充电器检测脚坏的情况下,就只能用我的方法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收藏了

网友I(2020-09-11):
我有台用电池可以触发,适配器接上没任何反正。原就适配器,换个也一样,适配器接上没3伏和5伏。开机键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台用电池可以触发,适配器接上没任何反正。原就适配器,换个也一样,适配器接上没3伏和5伏。开机键有1. ...

先修3V5V。1.2V肯定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