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418主板 板号3588 请教

楼主(2020-08-09):
苹果3588主板 通电待机灯亮   按开关 待机电压灯灭一下就亮   主板不工作风扇也不转      反复插拔电源 有时候能开  但是基本上是不启动   我应该查什么地方  有高人指点下么!  CPU附近电感就一个是1.3v对地阻值是94 在无线网卡附近有一个电感是12V 对地阻值是335

网友A:
测看是不是有电压对地短路了,保护了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电源板没问题吧,单独接一个12v去试试呢

网友B:
你好歹也拆个机,电感电压量一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看是不是有电压对地短路了,保护了就是这种情况

能具体给几个测试点么   本人维修基础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歹也拆个机,电感电压量一量。

电源12V有  3.3V也有

网友:
在线等大神 帮帮我  修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具体给几个测试点么   本人维修基础一般

PP12V_S0,    PP5V_S0,    PP3V3_S0,  USB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P12V_S0,    PP5V_S0,    PP3V3_S0,  USB供电

都有电压   我有点位图 现在查到U7600  ISL6283 有点迷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P12V_S0,    PP5V_S0,    PP3V3_S0,  USB供电

查到这地方有点迷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到这地方有点迷茫

第8脚是反馈,算了下正常应该是0.6V,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万用表有误差,如果3.3V是正常的,7脚PG正常产生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有电压   我有点位图 现在查到U7600  ISL6283 有点迷茫

对地阻值正常吗?电源换过了吗?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我也没啥好建议的了,你自己再摸一摸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值正常吗?电源换过了吗?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我也没啥好建议的了,你自己再摸一摸咯

我的电源换过了  还是一样   我在查查看看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8脚是反馈,算了下正常应该是0.6V,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万用表有误差,如果3.3V是正常的,7脚PG正常产生那 ...

我查了 PG有3.3V 我在往下查查看   希望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 PG有3.3V 我在往下查查看   希望不是桥有问题

EC 测试哪个点能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
弄郁闷了     电源12V   主板上3.3 3.42 5V  还有个高压20V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值正常吗?电源换过了吗?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我也没啥好建议的了,你自己再摸一摸咯

这个8脚是3.4V   正常么

网友:
这个10脚是有电压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值正常吗?电源换过了吗?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我也没啥好建议的了,你自己再摸一摸咯

谢谢大师 我的主板修好了  是U7400坏了  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师 我的主板修好了 是U7400坏了 换了一个好了
你自己的努力,不用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