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SM4142A

楼主(2020-08-09):
显示的屏芯片烧了是SM4142A ,手上没有这芯片,只有在料里面找。找完只有SM4142。索性代着试一下的心情,没想到完美显示。
我想说的是 关于SM4142和SM4142A可以直接代换以免以后有人碰到的走弯路。照片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A:
这个是屏上面的芯片吧,,,是产生屏一系列供电的,,,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屏上面的芯片吧,,,是产生屏一系列供电的,,,

是的,L4和CPD2连接到芯片的引脚都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