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卡维修

楼主(2020-08-09):
华硕GTX660 2GD5开机花屏,用显卡测试软件测出只有6个显存,主板上是8个显存,

软件测出只有6个显存,

A组的两个已经被我拆了,C组的低位不知是哪一个,求高手给标注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确定不是G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GPU的问题?

GPU是才换的

网友:
吊件了仔细看看把

网友B:
老板你人呢!!找你有事  你QQ多少啊

网友C:
刷个bios有惊喜,这卡改过bios屏蔽了显存

网友:
我曾经修了个970,加焊主芯片好的!

网友:
超过三个显存同时报错,就属先考虑显卡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你人呢!!找你有事  你QQ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有惊喜,这卡改过bios屏蔽了显存

传一个bios给我哟

网友:
先输入命令查看BIOS信息!这个是七彩虹的!去官网对比一下BIOS版号,有可能BIOS不对了!

网友:
网站上有,找到对应的版本号刷就行

网友:
什么软件测试的

网友:
都是大拿呀

网友:
正面最后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