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70(I5,独显)单用适配器不开机,接电池能开机,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08-09):
联想笔记本E570,单外接电源不开机,插上电指示灯闪一下,用电池可以开机,显示如图一,AC错误,电池电已快耗尽,按ESC键进去就很快自动关机

网友A:
你的电源有问题,或者笔记本不识别这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有问题,或者笔记本不识别这电源

不会吧,客户电源不行,我这电源新的应该可以吧!再说这电源也修过好几个机子了

网友:
两个隔离管过了吗

网友:
没图纸,今天再研究研究

网友:
有没有换过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有可能电源接口中间一根数据线断了  昨天修到了同样到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DC接口的问题。

网友:
隔离过没过  适配器检测信号有没有

网友:
英文的意思是适配器检测有问题 换个充电器试一下  还是不行的话就是主板问题 中间的针的问题

网友:
入电二个管

网友:
换原装充电器

网友:
主板问题 中间的针的问题

网友:
继续进修技能

网友:
10楼正解   自己检查一遍

网友:
中间针测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感谢大家指点,线没断,是DC小板和主板两头插口松了,昨天已经处理好

网友:
隔离没有过 充电器灯闪 可能有短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知道原因

网友:
估计检测电压分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