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hds 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20-08-09):
主板开机有滴滴滴三声,不管插内存还是不插内存都有报警,应该是不过内存,查供电1.5v正常,基准电压0.75v正常,复位1.5v,时钟1.5v正常,sda3.3v正常,scl1.2v不正常,查图纸连接sq1和d3d1,直接拆sq1,电压恢复3.3v。主板修复

网友:
我也想遇到这么明显的故障,我遇到一块华硕H61板子,所有条件正常不过内存的,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但也不能点亮,最气人的是偶尔能点亮。别跟我说BIOS的事,条件都查遍了,BIOS早就刷了N个。

网友:
有点位还是好搞

网友:
CPU接触不良。卸下在安装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