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p有串号有基带插卡就是无服务!

楼主(2020-08-09):
8p   有串号 有基带  插卡就是无服务!中频换了,时钟也换了 ,耳朵两个功放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插卡不插卡都是显示无服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卡不插卡都是显示无服务嘛?

当天晚上已搞定

网友B(2020-09-20):
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B(2021-09-27):
我也遇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卡不插卡都是显示无服务嘛?

不插卡无sim卡,插卡就无服务,哪里的问题,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