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最近碰上的奇葩事情

楼主(2020-08-09):
第一个奇葩,拿了一个华擎的B360 ITX主板来修,简单测了一下,PSON断线,小问题,主板价值400+,维修报价80,故障也是如实相告(没办法,人比较老实),结果这厮来一句 就飞个线要这么贵,最后只给了50,要不是已经飞好线了真不想做这单生意,本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结果这人拿回主板后,说我飞了线,影响他卖二手,又是罗里吧嗦一大推,来一句:”就你这技术还收80“,我也懒得跟他吵,也避免负面评价,直接退钱给他,说的一堆,扯了半天就是想白嫖。这种ITX板,元件密度高,鬼知道在哪断线,就给50块钱,能十分钟搞定也懒得花半小时找断线了,这个点位找元宵还花30。

第二个奇葩,之前修了一个X99板子,华擎的,ME供电29芯片问题,修好了收了100块钱,这老哥没讨价还价,比较好说话,拿回去后他挂闲鱼卖掉了,买家拿到后不触发,又寄回来,发现桥供电的自举升压电容磕掉了,南桥挂了,也懒得换南桥了,估计报了价也不会换,之前维修费也是退款了处理。

第二个我倒是觉得无所谓,第一个真的是受不了这种人,奇葩中的奇葩,泼妇中的霸王花,几十块钱赚不赚无所谓,平常修本本,CPU或南桥翻个车亏得也不止这点了,碰到这种人真影响心情。

最后问一下各位老板,现在修板板行情价多少呀,1150/1151/1200/AM4这种的报价大概什么范围,了解一下。

网友A:
台式机主板我这基本不修,除了高端板,基本要 1 00就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我这基本不修,除了高端板,基本要 1 00就跑,

台式机主板30-40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说  让我们在维修的时候不要太老实是吗

网友:
台式机还修个鬼。。。修服务器去吧   省的这么难受

网友:
维修不易,他那么牛逼,是我就要叼他上天。

网友:
第一个问故障,最多就说断线了,你还指给对方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说  让我们在维修的时候不要太老实是吗

原来这个才是楼主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个才是楼主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华擎B360 ITX点位图找我买的?啥时候?

网友D:
报价问题,不能太实在了,主板估值400 那就报价150。能一分钟解决的事,你拖半小时才能收费合理,客户不修就还给他,如果是已经修好了,客户不修了,那就做故障,老实赚不到钱,明明好的机器,你不修,那它只能坏,没有所谓的义务劳动,不修就拉倒,你越是舔着脸让着他客户,人看越是得寸进尺,做故障也不要去搞坏人家cpu 桥 之类的,做点小故障意思一下就行了。让拉皮条的没有路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价问题,不能太实在了,主板估值400 那就报价150。能一分钟解决的事,你拖半小时才能收费合理,客户不修 ...

在理!没毛病!报价修,修好又不修,那就让它没人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