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jx rev:1.0 内存烫 问题 半过程

楼主(2020-08-09):
接到一台华硕笔记本,上电电流1.2A不亮,拆机,发现所有内存颗粒全部发巨烫,立即把八颗全拆了,其它暂时什么都没有做,上电,发现电流只0.31a,当然内存那边不烫了,内存烫时有内存电压1.33v,拆了内存后差不多还是这个电压,后来刷BIOS来屏蔽板载内存,结果两次都没有用,就是上电电流还是0.31a,然后就硬改屏蔽板载内存,结果还是失败电流依然是那样,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CPU有供电,显卡没有供电,大家帮我看一下子,这个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板载内存烫的时候把附近的桥也搞坏了,求助高人指点一下,在此万份感谢!!!!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欧,1.35 v的内存供电莫名升高,干废一对内存颗粒,运气好的换拆掉屏蔽板载就行,运气不好就cpu挂

网友:
我这个电流还很小,可能桥 坏了,强关机关不掉

网友:
我现在换了桥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CPU坏又找不到理由.

网友:
CPU坏又找不到理由.

网友:
无 H_DRAM_PWRGD DRAMPWROK H_CPUPWRGD  电压,怎么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欧,1.35 v的内存供电莫名升高,干废一对内存颗粒,运气好的换拆掉屏蔽板载就行,运气不好就cpu ...

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后来你修了吗,

网友(2020-09-17):
很有可能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