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ram 不充电 ISL9552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8-10):
我是个新手,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希望有大神能指点指点!提前感谢!长话短说,下面是故障描述:

笔记本型号:LG Gram 17Z90N
芯片型号:ISL95520
故障表现:无法充电,拔掉电池插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插上电池显示已连接适配器,能认6%剩余电量。

1. 已经更换了新的电池,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电池与EC之间通讯有波形且正常;
2. 换过IC芯片,隔离保护能过,ISL95520与EC通讯正常,充电上管过来的有19.1V,但是这个G极没有信号,不工作。
3. 电脑图纸没有找到,不过找到了这个IC的电路,顺着它测到了1脚 ACIN 3.15V;2脚 ACOK 3.12V,应当都是正常的;18脚DCIN正常19V;19、20脚有5.3V左右的电压;工作条件都有了,但是是23脚UGATE、21脚LGATE,没有输出PWM,导致充电电路不工作;

一些测得的电压拍了个图片画出来了,有点怀疑是EC给的信号不对,不过这是个新机子,工作不到48小时,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了,很奇怪,希望有大神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刷一下ec程序试试

网友:
这本子都没见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ec程序试试

EC型号MEC1418,程序从外部存储来,这机子资料太少,BIOS都找不到

网友(2020-10-16):
引用 网友B:
EC型号MEC1418,程序从外部存储来,这机子资料太少,BIOS都找不到

兄弟,你机子修好了吗?

网友(2020-12-18):
遇到一台联想的AIR13 故障相同没有图纸 修不好

网友:
你插上电源,电池都接上开机测一下⊕ 、SCL、SDA、 EN电压是多少
一般:⊕电压是7V-11V
SCL电压是3.3V
SDA电压是3.3V
EN电压是3.3V
如果正常就能充电。

网友C:
你错了,第一:你打问号的UGATE不是电池的充电管,它是B+ 上管C、它们已经正常工作产生7.4V  B+电压
             第二:真正的电池充电管是B,是由ISL95520H的 25脚BGATE控制,正常电压可能有15-25V。
             第三:B场效应管的S脚  是电池充电输出脚⊕电压是7V-11V左右。在图中应该是Q19
             第四:这个笔记本的公共点电压不是19V和其它不一样,它是7.4V B+电压。B+电压既是公共点电压又是电池充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第一:你打问号的UGATE不是电池的充电管,它是B+ 上管C、它们已经正常工作产生7.4V  B+电压
      ...

感谢回复!
不过我重新测了一下,这个管子和原理图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如下图所示:
1. 原理图上是一个MOS,而我测下来是一个N-MOS再接一个P-MOS,其中(2图)左边那个MOS的G接在电源IC 25脚Bgate,测得PMOS G电压2.3V;
2. 接通电源并连接电池,测得:SCL = 3.3V, SDA = 3.3V, ~EN = 0V;(这里的电池是低使能吗?)
3. 上下管之间测试点TP的波形如图1右所示,其中上面为不接电池时的波形;下方为连接电池与适配器,发现上下管工作在断续的状态,应当是电源和电池在频繁切换供电,此时测得电池电压7.9V,大于公共点电压7.2V。
由于电池被识别为0电量,若接上电池系统还会被锁频至0.19GHz,拔掉电池即可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