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68gl m.2主板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0-08-10):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开始是内存不过,换内存成功启动,判断内存坏,换了内存,客户拿走了,下午就拿回来了,说不显示,测试,诊断卡循环跑码,测内存供电正常,刷bios无果,无意间摸到CPU供电上下管发烫,更换电源管理ic,开机不上CPU测试,发现一组供电发热,没管他上u,结果上u后测量发现CPU供电所有下管,内存下管和桥供电下管全部短路,拆下CPU后不短,没有思路了,请各位大师傅们指教。

网友A:
明显判断错误,偷拿了客户的内存。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判断错误,偷拿了客户的内存。应该是CPU挂了,

内存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cpu有可能坏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嘛

网友:
这个主板也不值钱了呀!

网友:
拆下来了 还是短

网友:
可能烧了吧

网友:
我也怀疑 但是不敢确定

网友:
我也怀疑 但是不敢确定 上来问下大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