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面容提示移高移低、此ID不可用的维修思路

楼主(2020-08-10):
关于面容提示移高移低、此ID不可用的维修思路、其实这个大家都有自己的猜想和一定的思路、现在市面上有三种搞法、用的最多的就是写码(所谓的无痕修复)、二种方法就是有激光点焊机、对点阵激光发光器更换、第三种就是纯手工打造、对手工和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要求很高、费时费力!在这里我来分析下点阵的工作条件:供电、控制、加密数据对码、无非就是这三个条件、唯独只有加密芯片坏了是不能更换的、其他都是可以更换、差开点阵:黑色模块12个脚的控制加加密数据、白色玻璃芯片供电、一颗电容!以此类推、红外接收、感光都是一样、那个器件坏了都可以弄、只要能把加密芯片处理好、或是加密数据处理好就可以了!

网友A:
说了一堆跟没说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一堆跟没说一样

暂时只能保密!

网友:
我晕   我以为有干货   看完发现全是水货

网友:
只有所谓的无痕修复有兴趣,其它都是手工耐心加技术。

网友:
一般修一个多少米啊?

网友B:
那就别说.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我的就提示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别说.浪费大家的时间

其实已经说的够多了、动动脑筋就想得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别说.浪费大家的时间

知识都是一点一滴积累了、我这个就是抛砖引玉

网友:
说得好!nnnd

网友:
有些技术现在还是保密中

网友:
你这是在打广告吧?建议版主删除这种无营养的帖子。还不知道可以修?不能公开那来这开心呢?可以修加密芯片以外的,估计只要不是小白,连非维修人员都知道现在可以修了。还不如一个一百块钱的点阵检测仪你

网友:
现在买拆机点阵都买不到了

网友:
一般买的都市坏的

网友(2020-09-19):
现在市面上已经公开了

网友:
感谢楼又学到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