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ps500 服务器1u电源维修

楼主(2020-08-10):
插电继电器没有反应。大电容有38v电压。输出无电压。应该检查哪里呢?或者吧里有没有人能修?

网友A:
这类电源电路复杂,看看大件,小件不好查

网友B:
图片左下角,魔改电源什么意思?后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左下角,魔改电源什么意思?后加的?

对的。只是魔改了模组线。内部没有改动。这个电源改造完后正常使用了。就是正常关机拔掉电源线后第二天就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电路复杂,看看大件,小件不好查

大件都没烧掉的迹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源电路复杂,看看大件,小件不好查

继电器后面的电路没问题。就是继电器不工作。处于断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后面的电路没问题。就是继电器不工作。处于断路状态

看着芯片PDF修吧  可以联系下我

网友:
220V输入的吗?大电容至少也有300V左右,升压后会有400V。

网友:
继电器是几V的,加个相同电压去测试,看看能否吸合,能吸合说明继电器是好的,那问题就查一下供电。

网友:
这种大件很难坏的,一般都是反馈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