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大音频腐蚀损坏引起打电话无声音维修

楼主(2020-08-10):
  【机型型号】苹果6

  【故障现象】打电话无声音

  客户描述手机进过水用不久后发现手机打电话没有声音了,一般出现这种情况考虑几个地方,听筒、喇叭、主板,把手机屏幕拆下来重新换个屏幕总成测试一下是否是听筒的问题,再换新的屏幕测试时,故障依旧,接着把主板拆下显微镜观察主板整个板都严重进水,仔细的观察大音频U0900芯片进水严重。

  进行主板清理干净,这种情况下一般考虑就是先把大音频芯片换了,为大音频芯片一旦损坏就会没有声音,以先把大音频拆掉,风枪 420度拆下,拆下后趁热进行主板清理。

  接着换一个新的大音频芯片 350装,装完之后再次进行测试, 打电话有声音了,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周围没有断线吗

网友:
学习了!!!!!!!!故障经常是肉眼就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