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风扇转一下 故障收集

楼主(2020-08-10):
1、QN16 QN22 QN24 QN29 都是好坏的元件,可以先查下元件状态,不良的换之或者去之;
2、BIOS故障也比较多,可以尝试;但一定记得备份原机;
3、此版桥没有散热,也是故障集中的地方;不过换桥什么的 似乎就没什么价值了;
4、U23,有帖子提及,但我目前没碰到过。
5、U23旁边QN33易坏。

以上综合迅维帖子和维修经验。
仅供参考,并欢迎补充

网友:
支持楼主发帖 加分

网友:
目前碰到网卡坏倒置复位故障碰到过几片。

网友(2020-12-28):
遇到过一次,小4pin的硬盘供电线插座没插好还是怎么的短路了
然后反复风扇转一下就停,再转一下又停 如此循环
最后查了一圈把那个线拔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