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掉电重启!

楼主(2020-08-10):
新手才开始学,手上一片ASUS P8H61-M LX,上真CPU按开关开机针转一下停循环3次就不动了,上假负载按开关针可以一直跑。上真U强制拉低电源pson可以正常启动亮机,现在无从下手了,你说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吧他又能触发,你说是后边缺电压缺信号,强上又能亮机......,没有维修思路了......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A:
ATX电源绿线到I/O 断线了

网友:
你这是反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电源绿线到I/O 断线了

绿线断了的话是不可能触发的!我描述中有讲到可以触发!

网友B:
上假负载不掉电又是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假负载不掉电又是为何

大佬给我点分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