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5V跳变

楼主(2020-08-10):
新境界I2389偶尔可以显示 拆机电源板12V 5V跳变 12V5V电容换过了 50V22的小电容 光耦 也都换过了,还是跳。。。 有修过这一款的么,帮忙指点指点
电源

网友:
为什么控制芯片不换一个 或者检测下供电和取样端是不是有问题 测试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电容试试呀...................

网友:
驱动芯片的主供电有问题,现在的状态好像是300V分压供电在起作用

网友:
买一个板应该也不贵吧

网友:
看下反馈电路,6脚芯片没什么修法

网友:
电源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查一下驱动芯片的主供电多少伏 ?。。。。。

网友:
sanc的电源板,别光盯着后级输出了,可以研究下300v的驱动芯片附近,你会发现奇迹的。

网友:
驱动芯片附近,你会发现奇迹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