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M-D2VX-SI触发不显示

楼主(2020-08-10):
   技嘉B250M主板,这主板是网吧专用主板,此板拿过来的时候能触发不显示,测量整板电压都是正常的,复位也是正常的。拔下内存有报警声音,插上去之后BIOS没有跳变,BIOS也重新刷过了,还是一样。CPU和内存都已换过。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还有哪的问题。

网友A:
上主板诊断卡看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主板诊断卡看代码

没有诊断卡啊,通用的诊断卡插上去没反应

网友B:
意思就是检测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检测不过内存

应该是的,就是检测不过内存

网友C:
技嘉东西质量真是挺差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东西质量真是挺差劲

好不能这么说,都不坏,我们吃什么

网友D:
挡内存了吧,看看sm总线。不行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挡内存了吧,看看sm总线。不行换个桥试试

换个桥,不知道客户会接受吗

网友(2021-01-27):
遇到过. 8G不亮.4G亮.   8G在其他板上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