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IH81M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20-08-10):
一块联想IH81M主板  插上内存滴滴两声细小的报警    不插内存三长一短   BIOS也刷了    检测卡档F2

网友:
想知道怎么搞。。。。。。。。。

网友:
查内存条件,问题还在内存,换槽

网友:
楼主好了吗?我的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有时候能亮,什么都弄了,没头绪了

网友(2020-11-02):
看跳线吧,clr-cmos-sw

网友:
内存条打过值了吗。先排除下CPU座子虚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