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97故障

楼主(2020-08-10):
代码97,不过显卡,各电压正常,之前擦显卡金手指用了五天,现在怎么擦都不行了,显卡在别的机器上试过能亮,现在我怀疑是pcie插槽里面接触不良,有没有大佬指条路?

网友:
这个就是经常见的卡2B!!!不是什么97!大多就是A卡有这情况!显卡坏了!!!

网友:
b2代码不是已经亮机了吗?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桥虚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要不bios有问题

网友A:
感谢大家,果然是显卡问题,已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果然是显卡问题,已修复

什么问题?

网友:
哈哈,都是大神。。。。。。

网友:
这是b2啊,看看键盘灯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换主板吧!按照道理,应该可以过了。

网友:
我是问怎么修好显卡跑2B

网友:
年初不打折嘛~  饼饼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