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 DAS09MB14C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8-10):
接同行一INTEL服务器主板DAS09MB14C0 故障为不触发。

拆机,粗测量有3.3V待机,南桥晶振电压正常。

测IO,83627DHG条件。

67# 始终无电压,68# 3.3V(按开关有跳变),72# 无电压,73# 3.3V (可受开关控制)。

仔细观察,发现67#上拉电阻没装,72#连接电阻没装,过孔背面无线。

偿试把72#直连绿线,没想到在按开关后,在73# S3变为高电平时,风扇一转即停,72#变为5V。

更换IO无果,只能更来了。。。。。

找个三极管,S3控制PSON,划断原PSON线。成功!

最后总结:
这板无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开机设计也很独特。跑线即使成功,也会耗费大量时间。有遇到同情况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简单方法。利润可观。

网友:
对楼主功力深厚赞叹不以。

网友:
老实交代,收了多少钱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种水平的收费多少钱

网友:
楼主水平太高了

网友:
收500元合适不

网友A:
服务器主板图纸都有,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主板图纸都有,楼主厉害

没图纸,这种IO就那几个固定脚位。为了发帖方便,找的参考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