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70显卡复位不正常。。。

楼主(2020-08-10):
470显卡 供电都正常,无显示,打阻值 复位脚2.4M,没有思路。放了2天,再测 复位脚阻值 1.9M ,正常不应该是700左右的。。
显卡

网友:
跟着金手指跑线路吧。图就别想啦。

网友:
点图论坛里好像有卖的,一百多一张

网友:
这三个脚直接到gpu 如果没断线 就是核心有问题 阻抗大的应该是假焊了

网友:
那组信号是直通GPU的吧

网友(2020-12-13):
向大佬们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