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R330没电加识别不了墨盒

楼主(2020-08-11):
经客户拿过来一台R330,开机没电。心里已经知道头板问题了。于是让客户就下来了。

拆机发现电源输出正常,跟我理想的差不多,供电对管短不行了。更换以后不认墨盒。经测量保险断路。于是搞好保险装起来。
总结。epsonR330头烧板没电。修好板以后。板有电了,头烧保险。
一般需要更换头板比较保险。

网友A:
烧了的头,。。还会再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了的头,。。还会再烧板。。

是的,我感觉这个是COM跟GND断路,所以一开电烧保险,算了换头板600

网友:
一般都是喷头和主板一起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