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开机不显示背光亮

楼主(2020-08-11):
G460开机不显示背光亮,BIOS 刷过,显存做过,屏线 屏都换过,无果,哪个大师修过的,屏线接口电路供电都OK

网友:
考虑pch的问题

网友:
背光亮不代表机器正常启动了   插上键盘看看

网友:
外接正常吗? 键盘大小写能亮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话了吧,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那应该是显卡问题,换吧

网友:
不是显卡,就应该还是屏有问题

网友:
直接打数据线啊,都换过肯定是数据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