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少了1v.帮我研究研究

楼主(2020-08-11):
条件满足,电阻没问题,换了一大堆管子,但是输出电压只有2v.这么什么问题啊

网友:
换电压设定脚分压电阻试试?

网友A:
把分压电阻换下不就好了!是不是有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分压电阻换下不就好了!是不是有漏电的。。。

电阻测量了没问题,我加焊试试

网友B:
直接用1117 3.3啊,5V入,一个出。一个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1117 3.3啊,5V入,一个出。一个接地

大意了,输了测了下才3.3v.看来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后级短路或者反馈电阻,管也会

网友:
检查负载是不是有轻微短路的故障

网友C:
电阻明显计算错了,200+330,1.25基准,输出2V没毛病

网友:
R1换成560行了

网友:
测错点了,误把右脚当输出脚了,右脚刚好是2V多一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分压电阻换下不就好了!是不是有漏电的。。。

这个问题目前没解决,可以肯定不是分压电阻问题,后级一个八脚拆了电压就正常了,但是换了个好的八脚上去还是这样

网友:
现在把连到3脚的元件换了一些,能开机了,但是每次断电后,重开机要通电几分钟后才能开机,也就是说刚通电时待机只有2v,等几分钟后电压自动上升到3v.头大

网友D:
5v输入的问题还是3v输出问题先确定,然后分开查。3vsb去的南桥断开,看通电后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断开i/o连上南桥再试。反正断开后级,一段一段试,感觉有漏电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输入的问题还是3v输出问题先确定,然后分开查。3vsb去的南桥断开,看通电后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断开i/o连上南桥再试。反正断开后级,一段一段试,感觉有漏电吧。

找到问题了,一个47k的电阻,一头5另一头0,但是测对地正常的,手上找了十几块料板没有47k的电阻,找个10k的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明显计算错了,200+330,1.25基准,输出2V没毛病

上下分压电阻是正常的,这种ADJ的稳压块,按这样的分压输出就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问题了,一个47k的电阻,一头5另一头0,但是测对地正常的,手上找了十几块料板没有47k的电阻,找个10 ...

分压电阻得到的电压一般是做参考电压fb使用的。看下是不是做参考电压的。如果是电阻不能乱换,但是你可以通过串并联的方式搞一个4.7的出来呀。4.7k还是比较常见的,运放,稳压线路中参考电压值都有4.7k电阻的身影。阻值正常么?电阻这东西最好是拆一头车辆,拆out端,测电阻如果正常,通电看没负载的情况是否有电压出来没如果有是后端拉低了,怪不着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