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E41-80 版号LA-D101P 不插电池不过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20-08-11):
关于联想E41-80 版号LA-D101P 不插电池不过保护隔离问题,这个主板的充电芯片是BQ24780 ,如果用可调电源电压低于20V 就不过保护隔离,接电池后可以。但电压高于20V 不接电池也可以过保护隔离的。
芯片

网友:
检测信号吗

网友:
对头。遇到这个我都是改动ACDET分压电阻,让它不装电池18V都可以开机

网友:
24780 联想大部分都这种情况

网友:
先给楼主加分。下次遇到我试试把电源电压调高到21V看可行不,之前确实是要接电池才出公共点,纳闷的。
用原装电源不接电池就可以出公共点,可调电源当时得接电池才行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实践证明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我遇到过,详细的是高于20.5V保隔就会通过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实践证明,帮助修好一台

网友:
这个是个好方法,下次遇到可以一试,貌似很多联想的适配器,都是标注20V的,实测是要20V多一点

网友(2020-10-02):
说得太对了!

网友(2020-12-08):
谢谢 差点就开始分析 隔离保护了

网友:
联想本本基本适配器电压都设定在20V把?

网友:
好经验,记下

网友(2021-06-11):
证明了联想的确是好东西,能让大家不停的联想

网友:
是不是隔离管短路直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