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94开机报错

楼主(2020-08-11):
板号DAG3AAMBAG0 REV:G开机报错,亮机后直接进bios。好像是报PCI资源不足,已经刷了bios,还是一样。求大神指点。
把配置好me的bios也上传上来了。

网友A:
断开所有外部原件测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所有外部原件测试下看看

这个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百度翻译,把这段翻译一下

网友B:
惠普的BIOS分版本的 你看看和你原来的版本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的BIOS分版本的 你看看和你原来的版本一样不

分版本不可以报一样的错误啊

网友: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相同问题啊

网友:
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C:
报PCI、设备错误吧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PCI、设备错误吧

是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啊,准备换南桥了

网友:
板号DAG3AAMBAG0 REV:G开机报错,亮机后直接进bios

网友:
刚换了全新南桥,还是不行。。。。。。。。。。。。。。。。。。。。。。。。。。。。。。。。。。。。。。。。。。。。。

网友:
有没有人能解释下有哪些芯片是走pci通道的

网友:
图片内容翻译:PCI OUT OF RESOURCES CONDITION:
          黑色为原文     PCI资源不足情况:
          蓝色为翻译     ERROR:Insufficiet pci resources detected !!!
                                错误:检测到PCI资源不足!!!
                                System is runing with insufficient pci resources!
                                系统运行时PCI资源不足!
                                In order to display this message some
                                为了显示此消息
                                PCI devices were set to disabled state!
                                PCI设备已设置为禁用状态!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power off the system
                                强烈建议关闭系统电源
                                and remove some pci/pci express cards from the system!
                                从系统中取出一些PCI/PCI Express卡!
                                To continue booting,proceed to <save&exit> menu option
                                继续启动,继续到“保存和退出”菜单选项
                                and select Boot device or <Discard changes and exit>.
                                并选择启动设备或<丢弃更改>退出>。
                                warning: If you choose to continue booting some operating systems might not be
                               警告:如果选择继续引导,某些操作系统可能无法正确完成引导

网友:
进bios能认出硬盘吗?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是不是硬盘线路有问题 啊